关于模拟开关,这两个图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1-11-10):
这里的dB是怎么算出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A:
猜测:图1是阻抗对导通状态的影响,图2是分布电容对关断状态的影响
测试结果?

网友B:
re LZ:

上图为导通响应,这应该是入出信号的比值(用分贝表示)。明显,低频时入出一致(比值为1),而高频下响应降低(比值下降)。

下图同样是响应,不同的是其中一根线是关断下的响应(理想应该是零),而另一根是串扰(同样理想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