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9C52RC单片机的外部中断0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现设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情况1:开外部中断0(EX0=1),给中断引脚下降沿,产生了中断。情况2:关外部中断(EX0=0),给中断引脚下降沿,之后,无论过多久,开外部中断0(EX0=1),都会响应中断。为什么?

网友A:
情况2:关外部中断(EX0=0),给中断引脚下降沿,

下降后又拉高了吗?不拉高会重进中断!
若外触发信号是电平的话,微分后再接入.

网友B:
沿触发中断,挂在那里了。打开允许门,其自然就往里串啦。开门前,先清相关标志。

楼主:
4楼的意思,我没明白,请教下。

楼主:
T叔,说的情况没有,下降沿后,中断引脚又拉高了,不管什么时候开中断,就响应中断了,好像是下降沿一直存在中断引脚内。

网友B:
to 5L:

1)是否采用的是下降沿触发中断?若是,则中断系统将记住这个事件(IE0置1)

2)若是电平触发,撤消相应电平就不会有中断(除非一直是中断电平,即低)

网友C:
使能中断前应先清楚中断标志。

楼主:
谢谢HWM的指点!

网友D:
使能中断前应先清楚中断标志。
引用 网友C:

很对,一般都需要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