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P16扫描数码管,没有使用的P17还能干什么?

楼主(2011-11-10):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影响P17,取决于你的程序
P1口都是可以直接位寻址的(而且是真正的位寻址,不是读改写),是可以做到完全不影响的

网友B:
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取决于你的程序

楼主:
我向数码管送数是直接操作P1,例如P1=0xff
在这种情况下,P17也可以独立操作吗?
例外,我没用过2L所说的直接位寻址。能否举个例?

网友A:
建议先熟悉51结构,至少有个基本掌握再来写程序吧

楼主:
**作数码管都是整个字节地址操作。
位操作也能扫描数码管吗?

楼主:
天啊,居然有敏感字

网友B:
那就要看你做什么用了,如果做输入的话没事,要做输出的话那就要仔细考虑了

楼主:
用作输入用!
用作输入用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C:
很简单啊,用印射的办法,内存拿一个字节来用,每次改写那个字节整体送到端口啊,用与或进行操作,因为直接对端口操作改变了其它端口,几微秒间可能产生负作用。(也可能不会吧,看硬件,但程序追求完美,什么bug都别留)
这样P1.7完全没有被改写,输入输出都可单独用。

网友C:
补充一下,这样设计的程序,所有地方对该端口的操作都必需对内存操作再整体送到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