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和DAC的INL和DNL怎么理解呢,一直弄不懂

楼主(2011-11-10):
ADC, DAC, dc, AD, AC
高手给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A:
re LZ:

这是数字量化过程中的误差。DNL表示为单量化阶梯偏离理想值的误差(也称微分非线性),而INL表示整个量程上的累积量化误差(也称积分误差)。想象点看,数字量化相当于将一个平滑的斜坡整成阶梯状。理想阶梯的每一级间距都是一致的,而且斜率和原始斜坡一致。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现实中的某ADC或DAC的数字量化阶梯和理想化的量化阶梯会有误差。其中相应的单个阶梯最大误差就是DNL,而累积误差(偏离理想阶梯的最大量)则就是I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