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投影幕升降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10):
我用单片机加220V交流继电器来控制投影幕的升降,当我控制继电器断开的时候,对其他供电电源会产生群脉冲干扰,我能在继电器触点上加上RC滤波电路来吸收掉干扰呢?或者用其他方法可不可以来吸收到干扰呢?

网友A:
“我能在继电器触点上加上RC滤波电路来吸收掉干扰呢?”

可以试试。

“或者用其他方法可不可以来吸收到干扰呢?”

最好改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可以的,0.1uF/630v.

楼主:
如果加上RC滤波电路,阻值和容值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C:
一般100-300欧姆+0.01~0.1uF,经实验确定。

网友B:
逐步增大容量,在暗处看不见火花.电阻不加力道更大(借用电感内阻来耗能,哈哈,肥水不外流)

楼主:
我在继电器两个触点之间串上了0.01uF和100欧的电容电阻后,我断开继电器,继电器还是通的,是不是继电器断开的时候,电容也是允许220V交流电通过的?这样电机还是会有电压的。

楼主:
RC电路具体在继电器上是怎么个接法的?

网友B:
1uF→34mA,  0.01uF→0.34mA, 这么小的电流,你的马达估计是不会动的.
电容直接并在常开触点两端,电阻可以不加.要加的话,则是RC串联后再并到触点两端.不要告诉我你把R并到触点两端了,哈哈

楼主:
我是把RC串联然后并在触点两端(不是常开触点),断开后用电压表测量还是有220V的电压

网友B:
由于电压表的阻抗较高,所以电压还是可测到,但这个电压是供不出电流的.

楼主:
电容是并在常开触点两端还是吸合触点两端呢?

网友B:
电容是并在常开触点两端还是吸合触点两端呢?

这句话语法有点问题,应该"电容是并在常开触点两端还是常闭触点两端呢?"
哈哈,莫要嫌俺挑剔.
哪付触点用来给马达供电,就并在哪付.
一般用常开触点来控制,即继电器线包不通电时,常开触点是打开的,马达不转.

网友D:
还可以加个二极管,另外电流的过零点动作

楼主:
那当继电器断开时,马达上正反转火线上都还有220V电压(我是用两个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火线的通断),这时马达是不转了,但是发热得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E:
这个小继电器都能干扰你的单片机复位?
这个应该是你的系统硬件抗干扰或者布板存在严重问题;
电源电压稳定性差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