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该图原理

楼主(2011-11-10):
该图中的L2,D3,C3.C4是一种不常见的拓扑结构?
还是D3.C3整流滤波,L2,C4组成低通整流滤波?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反激拓扑啊
反激二次侧是电流源特性,不能直接用电感滤波,所以加C3。L2,C4是二阶低通滤波,进一步平滑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开始想错方向了

网友B:
C3   L2    C4不是π型滤波吗

网友C:
2楼的还是4楼的是对的?

网友D:
6楼:
都对。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反激电路。
反激要求二次侧至少需要有开关元件的。在开关器件关闭时输出电压。

网友E:
D3、C3构成单相半波整流,L2与C4构成LC滤波。
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最近较忙,没有上来,

图纸是一个典型的反激拓扑,开关元件我图纸没有贴出来;

网友F:
支持2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