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电源共地点选择何处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0):
re LZ:

如果两电源都是左端接入的话(AD,GJ),应该是DG处连接两地,同时尽量缩短和加宽地走线。

其实,若作为好的设计,电源应该从中点接入(BE,HK)。如此,地连接点为中点(EH)。

楼主:
电源是左端接入。若DG处连接地,经上面图中推算 C I 之间电压11.4v 偏离理想的12v 0.6v之多
而若选择E H连接地, C I 之间 电压11.5v  ,偏离理想值(12v) 小

若选择F I接地,C I 之间电压偏离理想值更小。

所以感觉 我若最关注 C I处之间电压, 我应该把2路电源地线连接点选择 离C I近的 地方 , 这样对吗

网友A:
to 3L:

如果仅有FI连通两地,两电源隔离,且无其他通路,这样处理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