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信技术墙面的 I 信号和 Q 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10):
最近看到**说可以用 ADI 的 AD9854 DDS 产生 I 信号和 Q 信号,

        我知道这两个信号是同频率但相位正交的信号,

        请问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信号?在调变解调上有何用途?

        LCR 电挢是否也用到这种技术?

        因为 LCR 电挢也需要用两个正交信号驱动模拟开关构成的乘法器。

        谢谢。

网友A:
IQ调制可以节省频带的占用率,也很容易使用数字电路实现,但IQ信号的调制不是简单的做乘法,所以跟LCR电桥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