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两款运放单位增益稳定吗

楼主(2011-11-10):
AD8036 和 LM6164
手册见附件。一般是看它的开环增益频率响应图来看 是否单位增益稳定吗?
感觉AD8036 稳定, LM6164不稳定。

网友A:
LM6164:stable down to gains as low as +5
AD8036:The AD8036 is unity gain stable

网友B:
试着翻译一下:
LM6164:最低到5倍增益,稳定工作。
AD8036:单位增益下,稳定工作

我的理解是AD8036单位增益下稳定,而LM6164单位增益下不稳定。

楼主:
看得不仔细,唉,这两款都有直接提到增益稳定的事,如HWM写的。
下面这个是AD797 ,文中可真没直接提到单位增益稳定的事(我仔细看了,呵呵)
图中也接成了射随,但加了电阻,英文的前3句话没明白 说的什么意思,应该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在输出和输出加100欧姆电阻。射随不加这个电阻不也行吗。

网友C:
前几句的意思是说,低噪声放大要求运放的输入级三极管有很小的rbb',  rbb'应该就是BJT高频小信号模型里的那个基极寄生体电阻,对高频信号有一定的衰减作用。而rbb'太小了,对高频信号的衰减作用就弱了,对反馈环路的稳定有负面作用。在运放做跟随器使用时,加100欧的电阻可以对反馈环路上高频信号有一定衰减,加100欧电阻之后,这个电路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从幅频和相频响应的图上也能看出来。接成射随也是需要加这个电阻的。

网友B:
翻译:
放大器正相配置:
输入三极管超低噪声需要非常低的内部寄生电阻rBB'。这表明在输入输出时非常小的衰减。使用AD797,使用直接输入到输出的反馈提高稳定性需要额外的串联输入衰减。反相输入端加入100Ω就足够了(Figure 33)。推荐使用100Ω的平衡电阻R2,但无R2电阻,也可满足稳定性要求。噪声损失是极小的(总eN≈2.1nV/sqrt(Hz)),这通常是无多大意义的

网友:
请教怎么从开环频率响应图看单位增益是否稳定?

网友C:
回楼上,你贴的图不是AD797的,从图上看,这个运放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
判断方法是,在开环频率响应图上,在开环增益下降到0db的时候,如果运放的相位转移小于180°,那么就是单位增益稳定的。一般的集成运放为了优化瞬态响应的性能,都会留有一定的相位裕度,在开环增益下降到0db的时候,相位转移也就是120°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有60°左右的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