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stm32头疼的几天

楼主(2011-11-10):
在学习STM3210x建工程时发现不行,缺少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好像要固件库,可是我下载的固件库和视频教程中的不一样,我就郁闷了,卡死在这里了。建库方法是和振南电子里讲的一样,但是我下载的库不一样,谁能提供一个一样的库,或者说怎么移植库到IAR中 这是我[local]1[/local]下载的有需要的可以自己拿走。如果有人会的看到了此贴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抓基础,,看官方的资料

网友B:
看到个比较好的建工程的文档,共享下

v3.4固件库 使用.rar

网友C:
楼主的学习思路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D:
刚开始学习时也和楼主一样按教程一步一步来,稍微变化就不知道咋办了,得换个思路

网友E:
现在STM32的固件库已经到了3.5版本。好几天了,才搞定。累啊~~

网友F:
刚开始是有个迷茫的过程

网友D:
多讨论讨论就不头疼了

网友G:
以下是我用FLlibV3.1建工程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在IAR下新建工程文件后,第一次编译会出现些警告,应为stm32f10x_conf.h的缘故
有的人在未包含stm32f10x_conf.h的所有C文件中包含一遍,通过编译
有的人在工程文件的option 选项中C/C++ Compiler 中的Preprocessor选项中预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编译通过
其实这个USE_STDPERIPH_DRIVER在stm32f10x.h中有定义的,定义如下:
#if !defined  USE_STDPERIPH_DRIVER
  /*#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endif
所以如果用到ST的库函数,需要把这里打开

当然stm32f10x_conf.h,在main.c文件以及其他文件中找不到,为什么编译通过了呢
问题任然在stm32f10x.h,其实它包含了stm32f10x_conf.h,源程序如下: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所以新建工程文件时关于stm32f10x_conf.h的问题,只需在stm32f10x.h中打开就OK了

第一次自己建工程文件时,可能会报: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__vector_table"
那是启动代码文件重复,有四个或更多启动代码文件在FWLib的CMSIS中,如:
startup_stm32f10x_cl.s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根据自己stm32的型号选择相应的就OK,我的是STM32F107,所以选startup_stm32f10x_cl.s
不要的不用包含进来,移除掉也可以,或则在相应文件上右键单击选option,选中exclude,就OK

其余的设置按那些教程配置IAR就OK了

在system_stm32f10x.c中需要完成时钟配置,STM32F107最高时钟72M,所以设置如下: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网友C:
自学头疼了,就该找个人讨论了,会豁然开朗的

网友H: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网友I:
喜欢远行

网友J:
现在学LINUX和楼主有相似的感觉

网友K:
头疼的阶段是必须经历的:lol

网友L:
楼主这个学习还只停留在表面

网友H:
把头疼的问题里出来,多讨论就好了

楼主:
就是啊 学习的过程就像小孩成长的过程,这少对与我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M(2011-12-21):
原来大家都在努力

多交流啊

网友C:
刚开始学一门技术都有头疼的时间段,过来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D:
振南讲的还是不错的,不过只听可不行

网友N:
是呀,头疼···刚开始要加哪些库都不知道
想找几个朋友一起学习32
有的请加QQ 552324784

网友O:
慢慢来,欲速则不达

网友:
刚开始学就是这样,唉,我现在还在迷茫中,找了一个2.0的库文件,虽说是旧了一点,但是还是起步了,慢慢来吧,熟悉了2.0再熟悉别的,迷茫啊,谁有好点的学习方法啊,求指教

网友N:
嗯   有同感,我也刚接触STM32

网友D:
学技术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网友P:
的确是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网友Q:
很简单啊。

网友C:
的确是要抓基础

网友R:
附件给了个工程模板文件结构图片(不包含工程设置),如果需要具体设置等,可联系

IAR 工程文件模板(使用固件库V3.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