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新手问问

楼主(2011-11-10):
allegro导入机构后,用shape/compose shape为什么无法生成outline shape

网友A:
你肯定没选对对象,
机构导入,你要看机构图所在哪层

楼主:
导入机构后,先把它change成OUTLINE,然后我想生成outline shape,可是不行啊

网友A:
操作步骤:
shape---compose shape  然后右边 选择 active class选项中选择boaed geometry-- addshape to subclass选项中选择 outline  然后框选机构图 即可。
再试试,实在不行,QQ加我,号码你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