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驱动继电器 怎么驱动不了

楼主(2011-11-10):
给 VCCRELAY 加5V 为什么驱动不了继电器 ?继电器是5V 20ma。

网友A:
把线包串在集电极,R1改成2k

网友B:
电流小吧

楼主:
电阻换到1K也没用。
:Q

楼主:
把线包串在集电极,R1改成2k
引用 网友A:
放在e级应该也可以啊

网友C:
放在e级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管压降大

楼主:
放在e级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管压降大
引用 网友C:
那就更疑惑了,以前我用这种接法,3.3V单片机控制都可以,为啥现在5V都愚了

网友D:
线包放在驱动电源和集电极之间  发射极接地

网友:
把继电器线圈放到2和C之间!8050的E级要接地!电阻换2K!

网友E:
楼主,射极输出接负载,其实负载相当于射极的反馈电阻了,而且其电压跟随基极电压(直流电压比基极小一个结压降)
就此电路来说,如果你把R1短路,也就是把基极与集电极直接接一块,继电器还是可以工作的,但继电器得到的电压只有约4.3V,电流只有17mA左右,而且,这种接法你如何实现控制??,还有个危险就是,如果这样接,万一三极管的集电极虚焊,没有了反馈,电压会通过发射结直接驱动继电器,几十ma的电流持续流过基极,有烧毁的危险

所以这样控制不行,按T叔的做吧

网友E:
补充一下,就楼主电路来说,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算,继电器得到的电压只有3V,电流只有12.3mA左右,驱动不了很正常
计算可知,放大倍数到达300时,继电器电压才能达到3.7V以上
而一般继电器吸合电压要高于工作电压的75%,也就是3.75V

楼主:
谢谢 明了 结贴

网友F:
用8050不是太科学,8050是高频放大管,过不了大电流。你想通过他驱动继电器,恐怕有点强人所难了。那么多普通开关三极管,功放开关三极管,电源开关三极管你不用,你就号上8050了,哈哈。

网友E:
用8050不是太科学,8050是高频放大管,过不了大电流。你想通过他驱动继电器,恐怕有点强人所难了。那么多普通开关三极管,功放开关三极管,电源开关三极管你不用,你就号上8050了,哈哈。 ...
引用 网友F:

驱动20ma的继电器完全没有问题,贴片的SOT-23的8050集电极最大电流可以达到500mA,20mA完全不太话下

驱动楼主用的继电器,随便个三极管都可以,楼主问题不是管子选型的问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G:
我是初学者 看各位师傅们的讲解

网友H:
这个图的信息太少。
这么接法,继电器上的电压会小一些。需要考虑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源电压。

网友I:
完全就是接法错误。

网友J:
有这么设计的吗?发射极的电位还要浮动?

网友K:
发射级接地,集电极驱动继电器

网友L:
三极管是用来放大电流的,不是用来产生电流的,楼主忽悠了楼上一堆大虾。

网友M:
楼主对射极跟随器的电路非常精湛![

网友N:
高端驱动用pnp吧,简单点

网友O:
唉.....无语中.:sleepy:

网友P:
矮,看了LZ画的电路,蛋疼!

网友Q:
看了楼主的图蛋都疼裂了

网友R:
对三极管是起放大作用的,

楼主:
:lol 谢谢各位高见。 难道我错了?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图蛋都疼裂了

:lol

网友S:
楼主回去要把模电看2遍以上

网友T:
哈哈!不知道,看吧!

网友L:
你三极管的电源在哪里?永动机啊?

网友E:
给 VCCRELAY 加5V 为什么驱动不了继电器 ?继电器是5V 20ma。
引用 楼主:

楼主VCCRELAY直接接5V电源了吧

楼主:
你三极管的电源在哪里?永动机啊?
引用 网友L:
其实是通过开关打开继电器的,现在不能打开只能不用三极管 直接焊到电源上,用开关开关 :lol

网友U:
线路不对

网友V:
哈哈,顶楼上,我说怎么觉得电路怪怪的,这个电路起啥作用呢?限流 ?

网友W:
我也用三极管驱过继电器,用的是9012,唯一的不同是B极接100欧电阻接单片机的控制引脚。
如楼上所说,将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进行放大,而不是直接接供电产生电流。

网友X:
电路都是错的!

网友Y:
改起来很简单。
1. 电阻不一定需要减小。如果减小的话,1/2即可。
2. 把8050的E极接地。把继电器接到VCCDELAY与C极之间。

原来的电路除非把电阻减小到很小才行。1K的值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Z: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A(2011-12-13):
不如直接连上电源完了,有必要装晶体管吗,根本没有控制。

网友AB:
三极管基础原理不明白的。

网友AC:
三极管既不产生电流也不放大电流,其本质是用一个小电流ib控制控制一个大电流ic。

网友AD:
ghost1325 分析的对
蛋裂的就让他继续裂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