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电容的放电时间

楼主(2011-11-10):
很奇怪 R=1M,C=2.2uF,当C充满后,IO口设置高阻输入,C对R放电,放了好久,IO就是没有检测到低电平。难道是C容量太小了,放不干净了?

楼主:
:)请高手们进来,帮忙解答下吧!!

网友A:
RC直接连在IO口上嘛? 低电平应该有IO口外接上啦电阻得到

网友B:
需要计算时间常数τ=RC=2.2s,此为估算。
最好把图贴上来或明确电容电阻的位置和相关电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