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置0后为什么还会有输出?

楼主(2011-11-10):
LED对高有效,但给端口置0后,LED会轻微的闪一下不是很明显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谢谢大家
我试过下面几种方式还是不行:
1.BCR    LED
   BCR    LED  (连送两次)

2.BCR    LED
   CALL   delay (置0后延时)

网友A:
个人认为跟你的外部电路设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南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个样片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同一个电路

网友C:
会不会是外围影响

网友D:
拿示波器抓波形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公司的示波器水的很,插上USB就死机了。就遥控器关LED的时候会有短暂的跳变,对产品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公司的示波器水的很,插上USB就死机了。就遥控器关LED的时候会有短暂的跳变,对产品也没什么影响
引用 楼主:

凡是产品里有你说不清的问题,迟早要死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清楚自己也就解决了.所以发上来看你们又没遇到过.有可能是晶振频率太高了,8M2个震荡周期.记在笔记本里以后解决吧:handshake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说的清楚自己也就解决了.所以发上来看你们又没遇到过.有可能是晶振频率太高了,8M2个震荡周期.记在笔记本里以后解决吧:handshake
引用 楼主:

问题千奇百怪,我们咋可能啥都知道呢。一般来说约低级的错误,现象越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嘿  谢谢了  我再把整个程序捋一遍:k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