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C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1-10):
ic, dc, DCDC, CD
代理商可以申请样品,那经销商和贸易商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数量有限制吗,例如30片的DCDC?

网友A:
做梦。

我觉得应该不会

楼主:
今天联系一个分销商,他说不能申请样品。不知道其他的分销商可不可呢?

网友B:
是否可以取决于你的谈判能力和实际需求情况,楼主要求的数量,即使原厂都未必容易拿到,还是那句话,看你的谈判能力和实际需求情况了,不过要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