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PADS Layout怎么调出尺寸来?

楼主(2011-11-10):
我要做成这样尺寸的,不知道孔大小对不对?Diameter:60 Lnner:30 Drill size:40!然后外围要画,但怎么都搞不出尺寸来..求快速解答

网友A:
工具里有画标尺的。

网友B:
ctel+alt +g  在auto dimensioning 看里面的设置,标注的大小 ,字体等都可以改动的呀,但一般要默认的就可以了;点击标注工具后,在右击选择你所需要定位方式,比如一点还是以中心定会光标

网友(2011-12-26):
快捷键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