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平衡

楼主(2011-11-10):
题解里红线划出来的部分,0.8mA的电流是从哪里来的,有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A:
文中的上一句已经明确:将R2的动臂移动到地,必须能够将V1降低到2.376V,也即将V1变化0.048V。

因此,实际上这就成了R1与两个桥臂电阻分流的意思——其分流强度不能太大,最多只能让“V1变化0.0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