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有ARM开发板的项目,谁愿意接?(上海)

楼主(2011-11-10):
本人现在有一个项目,类似一个ARM开发板,简单要求如下:
CPU
三星S3C2440A, S3C6410或其他ARM
内存
64M或以上
NAND Flash插座
TSOP48socket
NOR Flash及插座
一片在板Nor flash, 64Mbit或以上
另外配一个TSOP56socket

SPI接口插座
SO8或者SO16
串口UART/232
一个三线串口
网口
一个100M网口
USB接口
一个USB1.1HOST接口,可以读取U
LCD触摸屏
3.5寸或更大液晶屏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JTAG接口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用户按键
用户LED

1.CPU可以更改为你熟悉的ARM
2. 系统可以运行linux,Wince,UCOSII等某种或某几种操作系统.
3.LCD界面操作显示编程flash; 可以分别编程1Gbit SLC nand, 128Mbit512Mbit甚至1Gbit Nor flash,可以编程64Mbit256Mbit SPI Nor flash.
   可以读取优盘; 从优盘读原始的hex或者bin文件编程到flash.
   也可以从网口下载数据,比如TFTP或者FTPhttp
   编程时LCD显示编程调试信息.
4.在板NOR flash存储运行以上OS和应用程序.
   注:在板flash的程序运行烧写socket上面的flash的时候,不需要PC配合.
5.UART可以使用,输出调试信息; 保留JTAG接口,可以通过JTAG仿真调试
6.可以操作EEPROM.
7. TSOP56socketVCC管脚通过跳线可以选择1.8V3.3V
8. SO8/SO16 SPI插槽VCC管脚可以通过跳线选择1.8V3.3V
9.须提供所有源代码和例子程序.
初步制作10-20块板子.

请感兴趣的童鞋联系我,讨论具体的规格和价钱.
公司和个人都可以承接; 公司优先.
谢谢

网友A:
晕菜  这是干啥了

楼主:
上海的童鞋优先考虑.
欢迎有诚意的联系我.
ls的没看懂?

网友A:
没看懂  感觉你还是买开发板比较好

楼主:
开发板没有TSOP48/56等插座.
其中一个功能像离线编程器,我可以放flash在上面,然后烧写.
我还可以像普通开发板那样,调试ARM的代码,学习ARM和其他外围接口等.

网友A:
可以买插座  焊飞线到开发板上

楼主:
谢谢星星,原理上是飞线可以的,但是要牢靠点,美观大方,所以还是要做到板子上.
这个开发难度不是很大.
有点难度的地方是程序要给socket上的nor flash和nand flash编程.
还要有界面,可以读U盘或者TFTP上面的文件,然后写到插座的flash上面.
对flash要熟悉,UI也要会,文件系统,网络等都要会,所以也是有点要求的.

所以才会花钱请人做.

网友B:
开发板一般都提供了总路线外扩,只需要做一个扩展板即可完成你的任务

网友C:
我在上海,2440和6410都很熟,但是不知道你的开发费用能给多少(个人)

楼主:
ls的兄弟,有兴趣的话发邮件给我.
我们可以谈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D:
你好 楼主 我有一块ARM926核的核心板,可以根据你的接口要求进行扩展,现成有linux系统,Wince也有。但是需要优化。以下为核心板的外部接口:
性能简介:
1、CPU: 工作频率400MHz;
2、DDR: 128MB, 32bit, 2PCS;
3、Nand Flash: 256MB;
4、UART: 6个UART;
5、USB接口:USB HOST:两个USB 2.0 Host接口,其中一个是High Speed高速接口,一个是Full Speed全速接口;
6、支持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7、SD: 两个SD卡主控制器;最大支持8Gbit;
8、H.264:内置硬件编解码模块,支持D1 30 fps, H.264/AVC baseline profile encoding/decoding(H.264全双工,即可同时进行编码和解码);
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QQ:929844854 注明:开发板

楼主:
公司内部沟通花了些时间,规格更新一下细节.
前期联系的朋友已经重新发了规格书和报价单范本,请重新确定开发周期和正式报价.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E:
做这些案子,自己做好原理图,再找外包公司设计就好了。

                                  REAL6410 PCB

                                                 OK2440  PCB

                                  TQ2440  PCB

                                        友坚6410

网友F(2012-07-09):
怎么是2011年的项目?
现在还拿出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