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延时电路

楼主(2011-11-10):
我想设计一个断电之后能够延时30秒左右的电路,输出的电压在5v左右,电流要达到300MA左右,不想用到继电器。。。。。。望各位大虾给个建议或电路    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A:
说的不够具体,就是断电延时30秒?那对产品的体积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你完全可以使用大电容储能的

网友B:
这东西不是想不想用到继电器就能实现的

网友C:
可以用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进行延迟

网友D:
阻容延时驱动三极管

楼主:
阻容延时驱动三极管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   能给个图么?

网友E:
300MA, 30秒需要很大的电容了,楼主不妨说说具体应用

网友F:
具体应用场合

网友G:
是外部电源断开后,仍然要5V、300mA供电30秒吗?
如果是,那就要储能元件了,比如大电容、超级电容、电池。

如果只是对一个信号延时30秒断电,那就是一个延时电路而已。

网友F:
用超级电容可以实现的

网友H:
超级电容 或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