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容是用来形成主极点的吗?

楼主(2011-11-10):
图中的电容C11/C12是用来形成电路主极点的吗?类似运放内部的那个密勒电容。

网友A:
C15和C16才是吧,C11/C12挂在射随器上,似乎没有用。

网友B:
C11,C12是主极点,但不是米勒电容

网友C:
C11,C12构成了极点,而且频率较低,应该就是主极点。
C15,C16和R24,R25并联,在反馈回路上构成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也有一定的相位补偿的作用。

楼主:
to bbyeah,我的意思是那样接利用了米勒效应。
to shakaleo,C15,C16的作用还真是不明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