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引脚的接法

楼主(2011-11-10):
图中ON_OFF脚应该怎么接啊?具体应该接在哪个接口上面?

网友A:
电源控制脚  专门接个按键也可以

楼主:
专门接个按键不行啊,这个是与这个模块的ROM版本有关系;
专门接个按键的话怎么控制呢?而且他要上跳沿触发的。跪求大神出现啊

网友B:
接控制器IO口啊

楼主:
接控制器IO口啊
引用 网友B:

具体哪个接口啊?求教的。

网友B:
控制器的输出口。可以由你的程序给出高低电平。你没用过单片机或者其他处理器啊?

网友A:
用计算机串口的 DTR RTS 也可以控制

楼主:
接外部的控制口的?

网友C:
接你CPU的IO口,
功能是控制GPS模块的开启关闭或者休眠
如果你不需要关闭或休眠,那可以上拉VCC

网友D:
input 高兴接哪都行,能工作就好了 ,想怎么控制怎么接

网友E:
9楼说的对

网友F:
不需要的时候,一般的 GPS模块有个推荐接法。 要不就接到CPU的IO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我要让芯片自己控制这个脚呢?而不是外界的IO口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