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WIP 网络断开怎么诊断???

楼主(2011-11-10):
当拔出网线或者连接的主站关闭等网络不通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望各位大侠不辞吝教!!!

网友A:
没用过stm32  这个状态应该可以读到

网友B:
外部PHY有个中断 网线插拔有中断给出来
后续的处理和你的应用有关了……

网友C:
使用socket方式在任务中不断检查send()/recv()函数调用是否成功,如果失败则进行重连

网友D(点评):
如果没有使用操作系统呢

楼主:
谢谢3,4楼的解答,PHY给出的中断,是拔网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过路由的可能有点问题。
4楼的,这个方式,可能我还没理解到点子上,如果网络有段时间是空闲,没有发送和接受,就断开重连,这样是否有点不妥啊,望赐教!!!

网友C:
使用select()函数

网友E:
拔出网线的情况可以按照3楼的建议处理。

连接的主站关闭等网络不通的时候,就要看你的应用是否允许这种情况,如果允许就随它去,否则也需要从软件上根据自己的喜好处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们,果断时间等我有空了,我再来测试一下haitao的方式,此贴能引来香水城的注意,荣幸啊
哈哈!!!
到时候吧结果也告诉一下大伙

网友F(2012-01-16):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qq316222735

网友G(2012-05-06):
结果就是用模块 嵌入式网络模块 eth2232d 推荐一个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