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开关电源TPS5420

楼主(2011-11-10):
最近用到TI的TPS5420,查看官方手册时,发现输出电感的计算公式里面有个0.8,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芯片,能给解释一下吗?
我自己根据推导过程,猜测是工作效率。希望内行人能给指点,谢谢,急用

网友A(2012-02-05):
0.8应该是效率,但有些手册上是没有0.8这个系数的。一般根据公司计算出来的电感值不是正常规格的电感,往往是留有一定的裕量的。这个对电感的选择影响不太。
查看同一系列的TPS5430,在电感计算时,就没有0.8这个系数。应该是在数据手册中编写时的疏忽。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