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avr下载软件出了问题啊

楼主(2011-11-10):
我的avr下载软件是AVRfighter,,最近一天突然下载不进去程序了,,用别人的电脑还能下进去程序,能确定板子和片子都没问题,,用我的电脑下载时电脑未能识别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已将下载器插入了,,驱动也卸了重安了,,希望各位大虾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楼主:
RE: 我的avr下载软件出了问题啊,,求高手解决点问题

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的电脑是组装机还是品牌机?你的avr_fighter提示哪种信息:是“不能进入编程模式”还是芯片ID和所选用的不同?如果是后者,烧写的时候老是出现芯片ID不同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组装机的问题,我家里的是组装机,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当我换到单位的品牌机上烧写程序或读取avr芯片时,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的电脑是组装机的话,可以在虚拟机里烧写,这样做我发现情况会好一些。

楼主:
我的是笔记本啊,,提示的是请将USB插入,,这意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