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射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10):
[Q3、Q4、XT1等元件构成低频信号振荡电路,其产生的频率值由XT1等元件决定,Q1、C1、C2、C4等元件构成电容三点式高频振荡电路,低频信号产生的信号经R3注入Q1的基极,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经调制后的载波信号,由线路板上的天线向空中发射出去,作为无线遥控门铃的遥控控制信号。

C4、L1有什么用?   低频信号怎么振荡? 高频振荡电路?    求各位帮帮忙哈

网友A(2011-12-21):
这个电路高频通路有问题
R1电阻上应该有个并联的电容,否则不能构成三点式振荡器。
C4电容是高频旁路(短路)电容,提供高频三点式震荡回路。

网友B(2013-02-16):
高频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C:
咋一看你这个图好象不完整。L1 C2 C4 C1都属于震荡回路的一部分。
你照板描个图看看。

网友D:
发射电路通过天线发射无线电波,无线电波的发射与接收依靠天线来完成。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8%b7%af/

网友E:
请问这里的晶振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