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仿真走线的分布电容

楼主(2011-11-10):
我需要仿真像蛇形走线,或者其他形状走线的分布电容,有什么软件吗?有人说cadence可以,前辈们是否有推荐的软件呢?

网友A:
LZ这个你可以到PCB技术区找大神问问。。。

网友B:
我也想知道LZ说的问题,我们使用电路分布电容太影响了,请教前辈时说要靠经验,经验这东西太难讲了

网友C:
ADS,HFFS这些基于电磁场仿真的软件都可以,不过那个一般不是用来仿分布电容,而是搞传输线
如果你只需要分布电容,不用管分布电阻和分布电感(包括线间电容等等)一般直接按导线面积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