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我现在想把1个幅值为0.15V的信号放大成直流,运放用的LM324,结果发现运放在无输入的时候,输入端都会有0.27V的电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LM324这么差吗,贴原理图

网友B:
324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但偏差这么多说明楼主的电路也有问题,注意324不是轨到轨运放,如果单电源工作,324的输出是不会接近电源和地的,要换用轨到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