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经两级放大后,为什么会是这样?

楼主(2011-11-10):
如下图:
原始信号是一个幅度大约1.5V 脉冲宽度大约是25uS的一个脉冲,第一级反相放大后,在信号2位置得到个一反相放大的信号,幅度大约是-5V(若空载可以出到-8V,而且信号更完整).
我只想要一个正的信号,所以就把这个信号2再用相同的放大器再反相放大一次,希望得到一个正的信号. 结果经二级放大后,却出现信号3这种信号???  为什么啦?
怎样改正?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有-5V呢?

网友B:
要正的脉冲信号,第一级就够了,RS1以后的所有都取消,然后将RS1接地,信号从RS1接电容C3位置输出,就是你需要的信号。

楼主:
第一级,是一个现成的放大器输出的,不能改.
第二级,是我想要正信号才自己加上去的.

楼主:
R8 和RS1 之前的电路都是个现成的放大器来的,不能改的.
C4 和R10 之后的电路才是我自己加上去的.这部份的电路怎样改都行.

楼主:
我本来想这样做的.可以反相,幅度也会跟着输入的变化.但输出的脉冲变成正的锯齿波了.

我想可能是OP07的响应速度没有那么快.

网友C:
to LZ:
不知道究竟需要输出多大幅度的信号?
应该不需要C来隔直,直流偶合就可以了.另外通过调整参数就能得到LZ想要的波形了.
还有25us的宽度用运放肯定行!价格不贵还容易调试.

网友D:
楼主自己算算看BG2的静态工作点。BG2静态时接近截止,集电极是高电平。其基极输入一个负脉冲时,输出变化很小(只是截止得更深而已),而只有在负脉冲的后沿的上冲部分才使得BG2导通一下,集电极电平变低,经过耦合电容后也就是负脉冲了。至于这个负脉冲的后沿,则是由于电容放电的时间常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