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有关USART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看到有如下例程,就是对USART作如下设置后就能使用printf函数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显示信息,在整个工程中我并没用找到对GPIO,EXTI,NVIC等设置,但是我将这些代码移植到我的工程中,却发现不行,不但不能显示信息,而且连后面的程序都执行不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也看了相关资料,USART有两只工作方式,查询和中断,这是属于哪一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时钟配置、GPIO配置、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并使能串口 */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n\r");
  printf("\n\r\n\n WWW.ARMJISHU.COM  %s configured....", EVAL_COM1_STR);
  printf("\n\r ############ WWW.ARMJISHU.COM! ############ ("__DATE__ " - " __TIME__ ")");
  printf("\n\r WWW.ARMJISHU.COM  %s Ready to Recieve....", EVAL_COM1_STR);
  printf("\n\r");

我是连接到PC端的COM1。

网友A(2011-12-13):
还是那句,找个好的例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