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 使人进步:晒晒你的串口程序

楼主(2011-11-10):
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下位机程序,欢迎拍砖!
引用刘公公的一句话“能修改BUG的才是高手!”
希望大家以这个程序为跳板,都成为高手!
同志们,拿起你的板砖,拍过来!
/*************************************************************************************************************/
/*    串口接收包程序
/* 功能: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包
/* 作者:zsl
/* 日期:猴年马月
/* 修改日期:xxxx xxxx
/* 修改内容:增加注释
/* 通讯协议格式:   帧头(8bit) | 数据起始(8bit)  |             数据域(32bit)          |      数据尾
/*                    0x55    |     0xaa  |  高8 - 32bit:预留;0-7bit:控制led灯    |    0xee
/*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UART.h"
#define LEN 16
/********状态机*************/
enum UartFsm
{
    HEAD = 0,
    BEGIN,
    DATA,
    END,
};
/********当前状态变量***********/
unsigned char gudState = 0;
/********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ReceData[5];
/********串口接收缓冲***********/
unsigned char gaRXBuff[LEN];
/********接收队列头***********/
unsigned char gudHead = 0;
/********接收队列尾***********/
unsigned char gudTail = 0;
/********接收计数***********/
unsigned char gudCount = 0;
/********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gudRxOK标志寄存器 = 0;
/********错误标志***********/
unsigned char gudRxErr = 0;
/********接收缓冲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ftemp = 0;
/********************************/
/* 函数名称:GetData
/* 说明:    从接收队列中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GetData()
{
    unsigned char udVal;
    if(gudTail >= LEN)
    {
        gudTail = 0;
    }
udVal =  gaRXBuff[gudTail++];
return udVal;
}
/********************************/
/* 函数名称:GetFrmData
/* 说    明:从数据包中取出数据域
/********************************/
void GetFrmData(unsigned char *pDat)
{
    unsigned char i;
if(gudTail == gudHead) return;
    for(i = 0; i < 4; i++)
    {
        pDat = GetData();
    }
}
main()
{
    init_UART();
P0 = 0xff;
ReceData[4] = '\0';
Send_Data("Ready!\n");
    while(1)
    {
        if(gudRxOK标志寄存器)
        {
      gudRxOK标志寄存器 = 0;
            GetFrmData(ReceData);
/*******数据域中,第一个字节用来控制LED灯*******/
   P0 = ~ReceData[0];
   Send_Data("Receive OK!\n");
        }
        if(gudRxErr)
  {
      gudRxErr = 0;
   Send_Data("Data error!\n");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RI=0;
        Buftemp = SBUF;
        switch(gudState)
        {
            case HEAD:
                if(0x55 == Buftemp)
                {
                    gudState = BEGIN;
                }
                break;
            case BEGIN:
                if(0xaa == Buftemp)
                {
                    gudCount = 0;
                    gudState = DATA;
                }
                else
                    gudState = HEAD;
                break;
            case DATA:
                if(gudHead >= LEN)
                {
                    gudHead = 0;
                }
                gaRXBuff[gudHead++] = Buftemp;
                gudCount++;
                if(gudCount >= 4)
                {
                    gudState = END;
                }
                break;
            case END:
                if(0xee == Buftemp)
                {
                    gudRxOK标志寄存器 = 1;
                }
                else
                {
                    gudRxErr = 1;
     gudTail = gudHead;   /* 如果有错误,数据丢弃 */
                }
                gudState = HEAD;
                break;
            default:
                gudState = HEAD;
                break;
        }
}
}

UartPkg.rar (32.14 KB)

楼主:
unsigned char gudRxOK标志寄存器 = 0;
为什么代码传上去,这个变量后面成了中文???:o

网友A:
顶农民工

代码专业,简练,功底不凡。现在的农民工,不得了啊。

网友B:
又见好帖,顶西安农民工,手机登陆,明天学习之。

网友C:
感觉这个农民工怎么像姐姐???

网友D:
感觉这个农民工怎么像菜农???

网友C:
gudtail&=len-1不破坏流水线,当然51没有流水线了,非2的幂可以为%=len。
俺不会串口编程的。

网友E:
PK使人进步系列

网友F:
留名研究一下!!!!!!!!1

网友G:
你们真闲啊,还有时间PK

网友H:
学习了,状态机用枚举,呵呵,以前没想到过,之前用就就是定义一个状态标志。

网友I:
NO 贴出流程图最好了,不要贴程序

网友J(点评):
对头~顶一个

网友C:
发送数据函数为何没有?最关键的看不见,晕。

网友K:
只有接收函数RI,没有发生函数TI?

网友L:
还有重点在TI,听过hotpower的滚筒洗衣机论调,也就是手动触发.没写个程序试一下,惭愧.好象还有个255

网友M:
高手甚多

网友N:
#include "hal_uart.h"

static uint uart_rx_cnt = 0;
static uint uart_tx_cnt = 0;
uint uart_rx_len;
uint uart_tx_len;
byte * uart_rx_ptr;
byte * uart_tx_ptr;
byte uart_rx_completed;
byte uart_tx_completed;

CALLBACKFUNC pHandleReceive;

static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UART0
{
  if(RI0 == 1)
  {
    RI0 = 0;
    if (uart_rx_cnt < uart_rx_len)
    {
      *(uart_rx_ptr + uart_rx_cnt) = SBUF0;
      uart_rx_cnt++;
      if(uart_rx_cnt ==
uart_rx_len)

uart_rx_completed = 1;
    }
    if(pHandleReceive != 0)
    {

(*pHandleReceive)(SBUF0);
    }
  }
  if(TI0 == 1)
  {
    TI0 = 0;

uart_tx_cnt++;

if(uart_tx_cnt >= uart_tx_len)

uart_tx_completed = 1;

else
    {
      SBUF0 = *(uart_tx_ptr + uart_tx_cnt);
    }
  }
}

void hal_uart_init(BAUD_RATE baud)
{

XBR0 |= 0x01;
//UART0 Tx-P0.4,Rx-P0.5

P0MDOUT |= 0x10;
//Tx as Push-Pull

ES0 = 0;                      // Disable UART0 interrupt while initializing

uart_rx_len = 0;

uart_tx_len = 0;

uart_rx_completed = 0;

uart_tx_completed = 0;

pHandleReceive = 0;
  switch(baud)
  {
    case BAUD_9600:

    TMOD      = 0x20;
// 8位重装载模式

    CKCON     = 0x00;
// T1分频系数

    TH1       = 0x30;
// 定时器重装载值
      break;
    case BAUD_14400:

    TMOD      = 0x20;

    CKCON     = 0x00;

    TH1       = 0x75;

break;

case BAUD_19200:

    TMOD      = 0x20;

    CKCON     = 0x00;

    TH1       = 0x98;

break;

case BAUD_57600:

TMOD      = 0x20;

    CKCON     = 0x01;

    TH1       = 0x98;

break;

case BAUD_115200:

    TMOD      = 0x20;

    CKCON     = 0x08;

    TH1       = 0x30;

break;

    default:

    TMOD      = 0x20;

    CKCON     = 0x00;

    TH1       = 0x30;
      break;
  }

SCON0 = 0x10;
//8-bit uart;RI0 will only be activated if stop bit is logic level 1.

TR1 = 1;

ET1 = 0;

ES0 = 1;              // Enable UART0 interrupt
}

void hal_uart_tx(byte * pTxBuff,uint length)
{

uart_tx_ptr = pTxBuff;

uart_tx_len = length;

uart_tx_cnt = 0;

uart_tx_completed = 0;

SBUF0 = *uart_tx_ptr;

while(uart_tx_completed == 0);
}

void hal_uart_rx(byte * pRxBuff,uint length)
{

uart_rx_ptr = pRxBuff;

uart_rx_len = length;

uart_rx_cnt = 0;

uart_rx_completed = 0;

while(uart_rx_completed == 0);
}

void hal_uart_tx_overlapped(byte * pTxBuff,uint length)
{

uart_tx_ptr = pTxBuff;

uart_tx_len = length;

uart_tx_cnt = 0;

uart_tx_completed = 0;

SBUF0 = *uart_tx_ptr;

}

void hal_uart_rx_overlapped(byte * pRxBuff,uint length)
{

uart_rx_ptr = pRxBuff;

uart_rx_len = length;

uart_rx_cnt = 0;

uart_rx_completed = 0;
}
void hal_uart_tx_byte(byte txData)
{

hal_uart_tx(&txData,1);
}

byte hal_uart_rx_byte()
{

byte temp;

hal_uart_rx(&temp,1);

return temp;

}

byte hal_uart_rx_count()
{

return uart_rx_cnt;

}
bool hal_uart_tx_complete()
{

return uart_tx_completed;
}

bool hal_uart_rx_complete()
{

return uart_rx_completed;
}

void hal_uart_registe_RecieveEvent(CALLBACKFUNC receiveProc)
{

pHandleReceive = receiveProc;

}

网友N:
我的通用串口程序.
主要功能:
1.能完成同步/异步的多字节发送接收;
2.接收消息回调函数;
第一次贴代码,格式有点乱请见谅.

网友C:
不错,回调函数上档次。

网友O:
这回开眼界了...

网友P:
我中断程序没那么复杂
只管把数据放入缓存
然后一次性读出
再作判断

你是做arm的?BUFFER有那么大么?反正我都是接受一个处理一个,一般的数据处理还是不会出问题的。我一般给串口2个byte

网友N:
这个串口程序主要考虑到通用性,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硬件抽象层来用的(hardware abstract layer).这样就不必每次重写串口程序了.

网友Q:
哈,我也来一段AVR的吧。没有加入超时处理。因为信号有自动重启功能,在定时器里面也有状态超时切换功能。只帖发送和接收部分。因为某些保密原因状态机,还有程序有所删减。。。数据是不需要校验的,本来就不是数据包。不过在处理数据的地方可以自己加校验。

//接收发送DMX512信号,波特率250K
//**************************************************************
//UART接收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4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char sreg=SREG;
        uchar kudr;
    static uint cc_indata_num;
    static d512_innum;

//================================
//接受512数据模式
//================================
if(UCSRA&0x10)        //帧错误,认为是大空挡
{        kudr=UDR;
        if((m_d512_r==M512_CANSTART)&&(kudr==0))
                m_d512_r=M512_STARTB;
}
else
{        kudr=UDR;
    if(m_d512_r==M512_STARTB)                //必须有大空挡才开始
    {        m_d512_r=M512_STARTR;

            if(kudr==0)                                        //首字节必须为0,否则通讯状态回到空闲
        {        d512_innum=0;
                      cc_indata_num=0;
        }
        else
        {        m_d512_r=M512_CANSTART;
        }

    }
    else if(m_d512_r==M512_STARTR)
    {        {        ++d512_innum;
                   if(d512_innum>=set_addr)                                //属于自己的数据
                   {        td_indata_now[cc_indata_num]=kudr;         //放入接收缓冲区
                           ++cc_indata_num;
                      if(cc_indata_num>=TDINMAX)
                       {        m_d512_r=M512_ENDR;                        //这种状态是处理数据
                           UART_IN_DISABLE;                        //关接受
                       }
                   }
        }
    }

}
        SREG=sreg;
}

//**************************************************************
//UART发送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6
void uart0_tx_isr(void)
{        uchar sreg=SREG;
        static uchar cc_outdata_num;        //发送数据计数器
    uchar i;
    //static uchar td_outdata_setnum;
        if(m_d512_r==M512_SFT)                        //发完包头,发第一个数
        {        m_d512_r=M512_SFD;
        cc_outdata_num=0;
        UDR=td_outdata_now[0];
    }
    else if(m_d512_r==M512_SFD)                //继续发数据
    {        ++cc_outdata_num;
            if(cc_outdata_num<TDOUTMAX)
        {        UDR=td_outdata_now[cc_outdata_num];
        }
        else                                                //发完,切换通讯状态
        {        cc_outdata_num=0;
                m_d512_r=M512_SFE;
        }

    }

    SREG=sreg;
}

咋们是一个路子的,用define的少,主要加注释

网友Q:
一粘贴TAB格式就不好看了。:o
再来个收数据包的:lol ,够简单吧
个人一般不喜欢用指针,除非速度大小有要求的时候我才用。

//**************************************************************
//UART接收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4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char k;
static uchar c_pccon;

    k=UDR;
    if(mode_conpc==M_PCIN_INS)  //收到指令包头
    { s_data[0]=k;
     mode_conpc=M_PCIN_LEN;

    }
    else if(mode_conpc==M_PCIN_LEN) //收到长度
    { s_data[1]=k;
     c_pccon=0;
     mode_conpc=M_PCIN_DATA;

    }
    else if(mode_conpc==M_PCIN_DATA)//收到数据
    { s_data[2+c_pccon]=k;
     c_pccon++;
     if(c_pccon>=s_data[1])
         mode_conpc=M_PCIN_SUM;
    }
    else if(mode_conpc==M_PCIN_SUM) //收到校验和
    { s_data[2+c_pccon]=k;
     mode_conpc=M_PCIN_DATADO;

    }
}

网友Q:
如果要做的好那可不是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假如数据传输了一半,线断了你怎么办?数据总是出错,数据线被长时间拉低,同一条线又要发又要收,能同时做主机和从机,能改变波特率和通讯格式,甚至还要兼顾非标准的UART(例如要做IO口,或者DMX512数据就是)等等。。。

考虑多了就麻烦了,我以前也搜过类似的问题,似乎记得有人说串口慢,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R:
这么多赞扬的,我来提几个问题,探讨一下吧
1、全局变量太多了
2、都是处理同一个类型的driver程序,是否把全局变量整合成结构体来描述串口这个具体的设备呢
3、void GetFrmData()函数取数据较繁琐,而且没有返回值,不规范
4、int main()函数这样的形式更专业一点吧
5、串口中断程序还是只完成收数据比较好,没必要把状态机放在这里面吧
6、最后,程序里面if和else这样的条件分支太多,程序的逻辑清晰度大大降低

网友S:
楼主的程序不咋地。

37楼说的不错

网友T:
串口程序,MARK! DING! UP!:lol

网友C:
总结的不错,6条呀。

网友U:
总体感觉 有点乱

网友V:
LZ的程序是程序PK里的最差的了.中断处理的风格不可取.

网友W:
理解有点难度也....

网友X(2012-11-19):
一点小建议,如果有数据丢失,怎么办?代码中碰见异常,就直接转到HEAD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tail丢失了呢?那么下一个包的头就会被当作错误的tail丢弃,一旦这样,后面的一整个包都会被丢弃。也就是说,LZ的程序在理想情况下工作的很好,但是一旦通信出现少量问题,LZ的程序会把少量问题放大。考虑到程序的健壮性,我认为应该修改一下接收数据的处理,这个状态机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多种分支的。另外,接收数据的处理放在中断里面,恐不可取。最后结语,LZ已经在向专业的路上走了,不过可以更专业一点。最后,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换行啊,编辑里面换行了,发上来之后就没有了,太难看了。

网友Y:
变量应该用结构体表示,可读性强点

网友Z:
直接modbus的飘过……

网友AA:
最近在用,正好研究对比一下

网友AB:
真复杂,我用的是keil例程自带的,写的非常好。

网友AC:
能敢于贴出来就是勇气,经专家的指点便是进步,学习啦 !不胜感谢!

网友J:
我第一次看郭教父的书,就写了一段,后来要用就直接粘贴复制~
不过没这么复杂啦~
后来又几次面试,都有考到,要我默写,初始化,我都没写出来~
直接用汉语写的~哈哈~

网友AD:
串口我基本都错成类似电脑那样的,中断只管接收和发送,不处理数据,那是应用层的事。
所以,我的串口接收或发送,一般就10来行程序。

网友AE:
正好最近在研究PIC写串口程序,O(∩_∩)O哈哈~

网友AF:
先回复,再看代码

网友AF:
mark,明天接着看

网友AF:
********************************/
/* 函数名称:GetFrmData
/* 说 明:从数据包中取出数据域
/********************************/
void GetFrmData(unsigned char *pDat)
{
unsigned char i;
if(gudTail == gudHead) return;
for(i = 0; i < 4; i++)
{
pDat = GetData();                                  //少了*号???
}
}

网友AG(2013-01-06):
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AH:
mark,明天电脑上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