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eller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1-11-10):
昨天看《无线电》,发现了一款新的单片机propeller系列,在网上搜了几大篇,找不到相关资料。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共享哈!不胜感激!

楼主:
///////////////////////////大家怎么了!

网友A:
是Parallax的一款32位MCU,资料自己去下载吧:http://www.parallax.com/tabid/407/Default.aspx

楼主:
三楼,这个....50分!
   不如这样,我在加个问“手机电池的三个引脚,除了正负,剩下那个是做什么的”。
   楼上好运!

网友A:
是热敏电阻的输出,用于防止锂电池充电时温升过高而损坏电池。

网友B:
PK使人进步……

楼主:
万能充电器 那只有两个引脚 ?怎么?

网友:
万能充电器 那只有两个引脚 ?怎么?
引用 楼主:

另外那个脚本身也是保护用的,没有问题的电池被充电,所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廉价货当然不考虑温度保护了。

楼主:
我测那个脚的电压也有4.2v
  居然可以点亮LED

网友A:
开路是测量当然是电源电压了,数字万用表的内阻远远大于电池里的热敏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