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高频走线中,要隔1/20波长打孔

楼主(2011-11-10):
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在高频走线中,要隔1/20波长打孔?
2、为什么要在信号层靠边处铺设一圈铜,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re LZ:

“1/20波长”只是保证间隔足够的短(按电尺寸),以抑制EMI。信号层周边铺设一圈铜(连通地层)则是出于适度屏蔽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