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计划--DIY计划-及进度更新

楼主(2011-11-10):
2011年的大折腾将于在 30小时内即将,定声。

明年搞点什么好了, 激光投影(应用局限不小),机械手(太多人玩了),

还是计划搞个双足的玩具把.

搞几个电机,设计一个反馈系统, 作些动作优化。。。。。就这3样先把

有得折腾了,估计中间还会冒出不少其实想法,还是之前没完成的东西

网友A:
关注,表示难度挺大

网友B:
支持呀!表示明年要报名参加了········今年的都没怎么报名。。。。。希望楼主尽快安排·······

网友C:
小孩玩具机器人,能走,能跳舞,能搞出那个效果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D(2012-01-06):
新的一年 我要把没完成的点阵做完 呵呵

网友E:
大兄弟,你是脱产+旷工,DIY吗?
老板有投资?还是,自己就是boss。

网友F:
关注ING !我也报名

网友F:
关注ING !我也报名!:)

楼主:
报名 ???  我又不发行套件这类玩样

网友G:
直立行走机器人?
说实话,难度不小。

楼主(2012-02-10):
恶劣一号

不一次性把结构作得多好,慢慢来把

网友H:
这个啥东东?

机器人脚?

楼主:
1L  :还是计划搞个双足的玩具把.

楼主:
动作仿真

网友H:
这玩意儿费时,但技术难度较低,

LZ为何不弄点略为有点技术难度的玩玩?

网友H:
老王正解~~~

从原理上讲,电子管和晶体管制作都不难。

电子管易土法上马,投资少,晶体管不花大价钱玩不转。

老王不妨有时间考虑一下OO的方案,搞个激光竖琴,那几根仿真手指,原理易通,要做好不易啊~~~

OO感叹口袋里银两太少,玩不起,不过老王这样的大款,还是比较适合玩滴~~~

楼主:
银子和时间都是问题,估计作这个系列都不知能不能在 2012作完, 小家伙就要达来了!!!也是电工的宿命

网友H:
银子和时间都是问题,估计作这个系列都不知能不能在 2012作完, 小家伙就要达来了!!!也是电工的宿命
引用 楼主:

呵呵~~~

俺还以为你是大款子弟,整天没事干,玩些小玩意滴~~

楼主:
折腾了下午, 电机基本选定了, 平衡算法也有了框架了~~~~~

网友H:
折腾无极限~~~

楼主:
又完成了一个,技术引进/结合、电机可以在需要速度和扭矩上得到很好的输出......

楼主:
太坑爹了,~~~~买回来的电机和测试时的电机~~~的性能着了 1/3~~~~太坑爹了 :curse:

楼主:
电机的动作代码搞定
超级无敌邪恶的小会会(35261523)  12:33:18
if(L2==0)
{
;
}
else
{

if(L2>0)
{
byj2++;
L2--;

}
if(L2<0)
{
byj--;
L2++;
}
}

P1=tai[byj]

网友H:
太坑爹了,~~~~买回来的电机和测试时的电机~~~的性能着了 1/3~~~~太坑爹了 :curse:
引用 楼主:

很正常,看了你的3D,就知道你选用的是最廉价品,精度很差,如不搞闭环,控制很难做好做稳。

楼主:
很正常,看了你的3D,就知道你选用的是最廉价品,精度很差,如不搞闭环,控制很难做好做稳。
引用 网友H:

经过拉力计测试是  测试的有0.52kg   采购到的是0.25kg

少了1/2~~~~~~~~~~~~~~~

看看通过算法处理能提升些扭力不

网友C:
呵呵,没空玩这种。

网友H:
同感,没空玩~~~

网友I:
机械设计比控制部分设计应该要难点。
可以理解做这个玩意的初衷。哈

楼主:
这个玩具~~~~~级的结构还是很容易搞定, 不用计算太多的因素,只管大大的过余就是了

手工用PCB就作出来,

楼主:
过程记录

楼主:
单边的测试

简单的测试~~~试试这么弱的性能能不能动

no1. 成功驱动小腿作出转动   ok

no2.成功驱动大腿携带小脚作出转动  ok .

no2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NTkxMDk2.html

.

网友H:
哈哈,俺只看到一推垃圾,跟俺小时候差不多~~~

为LZ的DIY精神,墙裂帮顶~~~

楼主:
在看一个东西

有意思的,也是证明了市面上的哪些延时生成软件的计算后实际应用的出入

现在透露出来的是  STC-Y5  STC-Y3  STC-Y1 ,3套指命集

STC-Y1 :
适用于如下系列:
STC89Cxx/STC89LExx
STC90Cxx/STC90LExx

STC-Y3:
适用于如下系列:
STC12Cxx/STC12LExx
STC11Fxx/STC11Lxx/STC10Fxx/STC10Lxx
STC15F104E/STC15L104E (A版)
STC15F204EA/STC15L204EA (A版)

STC-Y5
适用于如下系列:
STC15Fxx/STC15Lxx
(不包括STC15F104E/STC15L104E (A版))
(不包括STC15F204EA/STC15L204EA (A版))

这是sTc自己的计算工具生成的:
同在 12M 延时: 10ms

STC-Y1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
    while (--i);
}

STC-Y3 :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7;
    while (--i);
}

STC-Y5: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7;
    while (--i);
}

网友H:
LS的片片拍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H:

AUTO档+微距~~~~~+邪恶的一按

网友H(2012-03-13):
呵呵~~~

祝LZ的破烂王早日站稳~~~ :lol

楼主:
还要能行走的~~~~

网友J:
没有闭环或任何姿态检测,能站起来吗?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舵机,不然这个加编码器就太贵了,没有的话这种结构做出来估计只能爬:lol

网友:
支持,有理想就好

网友H:
没有闭环或任何姿态检测,能站起来吗?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舵机,不然这个加编码器就太贵了,没有的话这种结构做出来估计只能爬:lol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在LZ的前赴后继的大无畏DIY钻研精神下,一定能站起来滴说~~~ ;P

楼主:
没有闭环或任何姿态检测,能站起来吗?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舵机,不然这个加编码器就太贵了,没有的话这种结构做出来估计只能爬:lol
引用 网友J:

试试把,现在卡在电源系统上,近来快搞完项目了,又有时间YY了

  方法是YY出来的~~~~~ 有想过位置反馈的问题,不过这个板本还不是重点
偏差一点就上点把  由平衡系统修正

网友J:
卡在电源系统上?
电源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卡在电源系统上?
电源能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J:

买回来的电机 比测试的样品机性能~~~~低了差不多 50%

驱动力有点不足够,直接加大电压,自身重量,对电池的输出能力等都超出设计值太多,

现在引入一了个电源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评估是可行的,但一直还没时间作,

楼主:
STC 给力阿

楼主(2012-05-02):
又DIY了数传模块

1~3公里 有望在 100块以下的产本, (一对)

改进中~~ 有可能作到
全双工

通信中变码加密

网友K:
楼主做一个汽车测距的玩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玩样~~~市场上很多类似的成品,

了解 传感器的使用, 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改成多拍驱动的吧,扭矩能提升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L:

已经是2拍半 (8拍了)了

驱动力问题和保护用的摩擦片也有关系,保护值取得很小

网友H:
杯具 9  ?

LZ.够杯吹滴。。。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哈哈~~~~ 本来是要作功能测试录象的~~~一不小心甩得~~~ 想当烂

上完胶水 , 上完保护套就有个样了, 在处理一下外壳就是个装B 的神器了

楼主:
67楼点着的好东西

楼主(2012-06-23):
类 永动机 工作了10多天水面下降还是会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0MTM2NTg0/v.swf

楼主:
无泵装置~~~

网友M:
看不到全部的,也不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上边有一个容器,无其它动力源加入,水从箱上吸上,流回到箱中,别人的测试是15天水面太低停止了,

我的好象也有3天以上停止了, 至少是半年前的事把~~~不大记得,要利用这点能量得要精密加工才有得玩

楼主:
终于发布了

网友H:
俺还以为老弟又有什么新玩意儿贡献~~~~  :dizzy:

楼主:
今年估计时间不多了,而能放出来的东西就更少了,  这个是去年的项目~~~我是路人甲

网友N:
结构图画的很漂亮,电路方面咋控制呢?

楼主(2012-07-30):
回复 网友N:

51驱动 uln2803 ,测试模型

楼主:
分布式控制(机动/机械)系统开始YY

楼主:
完成终端执行单控制器的大本框架YY ~~~ 不知作成电路要花多少时间了。。。。。。。。。。

忙~~~~~

还要2个小家伙就快诞生了~~~~ 估计今年的YY生涯不多了

家有9子~~~~没个安心~~~~~;P

楼主(2012-09-06):
既然是一对男孩~~~~~   这瓦片是晚上海外面对于是晚年不保了;P

楼主(2013-03-28):
3轮底盘(原本是叫机械人/小车 底盘 ,不过目前打算接口标准化,支持通信协议,分别供给智能家居各种需要移动的控制元使用),+.后续更新转到  , 机械人版块,

   https://bbs.21ic.com/icview-447121-1-1.html

其它无特别注意依旧在此更新

楼主:
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效果~~~~

楼主:
转眼间。。。。儿子也出生7个多月了,   还是双胞胎,还是两男孩,既然逃过了电工偏向女孩的传说 :victory:

网友C:
呵呵,楼主家那对双胞胎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