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DC/DC芯片

楼主(2011-11-11):
请推荐DC/DC芯片,输入电压10~30V,输出电压3~5V可调。负载电流500mA。谢谢!

楼主:
希望价格较低,输出纹波较小

网友A:
:L不考虑电源模块么。。

网友B:
开关电源:
大压差稳定输出,
纹波15~30mv(可用耦合电泳去除)
LT3502  36V--->1,5V

网友C:
30V的DC-DC芯片很少,原因是DC-DC为了成本,一般选用30V以内的制程!

网友D:
对价格有要求吧 量大不

网友E:
BM2596-ADJ,两种封装TO220或者TO263

网友F:
如果对效率没有要求,就用线性电源。。如果要求效率高,只能用开关电源。。
我用过金升阳的电源模块,输入范围可达18~72V,输出根据型号不同可选。
就是价格稍微高点,而且买的时候必须每片都实测一下。

网友G:
用MC34063A吧 3~40V输入 还便宜

网友H:
性能够用,便宜最好

网友I:
若有中意品牌的话还好,否则这样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J:
你好 请参考AX3007 AX3010 PT1115等 40V输入降压IC
http://www.micro-bridge.com/DC-DC.asp

网友K:
试试看这个吧! 但很贵! 你的领导可能会吐 !

网友L:
TI,MPS,AOS等厂商的芯片一抓一大把好像。

网友M:
LM317很不错 也不贵 你可以看看

网友N(2011-12-11):
TD1509也可以啊。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