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调试遇问题

楼主(2011-11-11):
焊了几块板,结果调试不好用,用Jflash for arm 连接提示如下: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1 18:34:52)
- JTAG speed: 5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500 kHz (Fixed)
- J-Link found 2 JTAG devices. Core ID: 0x3BA00477 (Cortex-M3)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8540 bytes, 1 range) ...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checking target RAM. (PC = 0xFFFFFFFE)!
---------------------------------------------------------------------- Registers -------------------------------------------------------------------------------------
     PC   = FFFFFFFE
Current: R0   = E7FEBE00, R1   = 20000438, R2   = 0000BBC8, R3   = 00004BC8
     R4   = 20000000, R5   = E7FEBE00, R6   = 0000000D, R7   = FFFFFFFF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过程是这样的:
如前半截提示,连接可以连上,但很慢,连上后再做其它操作都会出现后面的提示,只有一块板是正常的,之前也调试过一个产品,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请高人指点下,这个是没焊好还是片子坏了,因为这里面有曾用过的103,也有新的103,好用的那块板是曾用过的,不好用的有一块是新的103。

网友A:
估计没焊好,片子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对小

楼主:
已经焊了两次了。

网友B:
自己检查一下,有木有拖锡

网友C:
检查一下VDD、VDDA是否连接好,检查一下BOOT0、BOOT1是否设置正确,检查一下JTAG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D:
可以看出,基本是硬件问题,用排除法,逐个排除,问题会很快显露出来的,我对LZ有信心:$

网友E:
电路上面没有焊好的话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了,还有,可以试试SW。我原来有一块就是用JTAG不行,但是用sw可以,毕业SW用的引脚少,出问题的可能性小。不过前提是电路有设计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我换了两片新的上去,一个板子好了,另一个还是没好,我怀疑板子有问题,等新的板子回来后再焊一块试下。
最近我点子比较背,竟是遇到百年不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