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问题

楼主(2011-11-11):
芯片是DSPIC33FF   10次发送数据有2-3次数据多一位,请问这个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本人都仔细查了,无收获,无奈下请各位经验老道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先兵后礼,先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正确,再DEBUG看程序

网友B:
串口的话,33F系列硬件有一些BUG,如果发送数据很快,而且在程序中只是查缓冲空后随即发送数据,那么此时停止位就会短一点,这会造成数据丢失或误码。但你的多一位就不知道为啥,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软硬配合问题,硬件已做死在芯片里了,所以只能是你的代码去适应硬件

楼主:
我找到了 是接收和发送模式转换时后出问题 ,要查询发送完毕位 才能改变模式

网友C:
51系列是最后一位发送完产生中断信号,PIC是准备发最后一字节时产生中断,然后只能用查询判断最后发送位来判断是否结束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