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增益问题讨论

楼主(2011-11-11):
如上附件所示,B输入对于A输入的作用是什么?B处的正增益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一串比较器,最后加个(多余的)跟随。

楼主:
详细一点可以么?B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4楼:
注意二极管D38。
B点电位高于5.14V时输出为高,无论A点电位是多少。B点电位低于5.14V时输出由A点电位决定。
此电路设计得相当差,有很多元件是多余的,且未必能够稳定工作,在输入信号转换过程中临界点附近很可能产生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你是如何所得5.14V的,另外,R8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BV = [12V * R12 / (R12 + R11)] / [R76 / (R76 + R75)] = 5.14V.

R81增加比较器比较电压迟滞。

网友D:

LZ先说明一下此电路需要完成的功能,说明B点的输入信号。否则更像教科书上老师给学生出的一道题目了。;P

网友D:
这年头请教老师怎么都像是出题目考试一样一样的。: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抱歉,提问的次数不多,麻烦了。完成的功能就是B是为了增强A输入的稳定未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我再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