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双向可控硅电路

楼主(2011-11-11):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类似于固态继电器的电路,但是不是很明白R2,R3,R4阻值的选取,R2和R3是限流的?有人说R3是防误触发用的,有人说是提供门极触发电压的,到底啥作用呢?阻值又该怎么选取呢?
双向可控硅型号为BTA06-600B,触发电流5到50mA。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此电路光耦的接法不对。
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回去仔细看该型号光耦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耦用的是MOC3083

网友A:
3楼:
自己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图我看过,目前我R2选了250欧1W的电阻,R3选了750欧0.5W的电阻,电路功能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这两个电阻阻值应该怎么算,那两个阻值只是我随便选的……小白一个,见笑了。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电路图与datasheet中典型应用图一样不一样,然后再说电阻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之前我的光耦没画清楚,我重新上图,电路可以说是一样的。

网友B:
给你介绍一本说看看《数据中心机房供电系统的设计概论》上面可能有你需要的知识,我最近也在学习这本书。
也可以在hhttp://www.bestups365.com/的网站上找到答案。

网友A:
这两图一样?

网友C:
R2是光耦输出级的限流电阻,R3是可控硅的偏置电阻,防止可控硅被干扰信号误触发,R4和电容构成RC吸收回路用于抑制可控硅在带感性负载时当可控硅过零关断后因电感的储能效应导致的电压快速上升,以防止可控硅无法关断或受损。
楼主电路确实不对,要严格按手册中的电路设计,包括取值。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对的只不过是从下向上画的。

网友E:

像可控硅这样的器件,LZ最好按器件生产商给出的电路及参数来设计. 当然得多看几家的资料,因为有的厂家写得特别简单,有的写得比较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之前的图确实有问题,感谢提醒。
那R2和R3的阻值该怎么算呢?看到光耦MOC3083是过零触发型的,就是在10-25V之间才导通,难道R2=(10-25 )/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流?

网友F:
好好学习,可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此型号的光耦信号和 datasheet上的 是否一致 有时候有的东西和手册上的又出入!

网友A:
17楼:
晶闸管门极触发电流并非一个常数,每支都不一样,甚至同一支晶闸管在温度不同时触发电流都不一样。手册中所载是在一定测试条件下保证能够触发的数值。
R2数值双向受限,一方面其值应该使触发时流过R2和光耦的电流不会太大(超过光耦允许值,如图)而使光耦损坏,另一方面不会太小而使晶闸管未触发。

网友G:
老爷子回答的真仔细,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限流我明白了,但是问题是R2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呢?380V?光耦内部不是有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吗?这个电路作用不是说检测到电压在0V附近(大概在10V左右),光耦内部电路才会使380V交流流过吗?光耦在0V附近一导通,门极就被触发,双向可控硅就导通,交流就会经过双向可控硅而不经过光耦输出侧了(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我想知道的问题是,R2上的电压最大能达到多少呢?是380V?还是0V附近(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G:
R2上的电压是可变的,未成功触发时,电压上升,最高可达正负几十伏,可控硅一但导通,电压直线下降至约0V

楼主(2011-12-15):
回复 网友A:
您好:关于您这个回答,让我明白了很多,但是还有个问题,这个R2的阻值流过的电流主要依据触发电流来取,但是电压的取值主要依据什么来确定?还有,双向可控硅门极的触发电流是怎么流过的?是R2-光耦-可控硅门极-这样流过吗?R3是给门极提供门极电压吗?比较急,望解答

网友H(2013-12-05):
其实,两个电阻都应该是限流的作用,但交流电为正向时,电流通过R2、光耦内阻施加到可控硅G级,而交流电为负半波,电流由交流电的N线经过R3直接到G级,而光耦可控硅在此时充当放电的动作,电流流过光耦可控硅产生电流流动的态势,触发可控硅,愚见!!!

网友I(2014-05-09):
都给你回答了,说的都对

网友(2015-03-26):
maychang 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按照第一幅图的接法,可控硅受单片机控制:但是按照第二幅图的接法,可控硅却一直导通,不受单片机控制!理论上应该是第二幅电路图是正确的啊!很是费解,希望您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J:
计算过程可以大致参考下面这个AN: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application-notes/AN/AN-3004.pdf
AN-3004 Applications of Zero Voltage Crossing Optically Isolated Triac Drivers

网友K:
@maychang
解析的真给力。赞

网友L(2017-08-16):
引用 网友C:
R2是光耦输出级的限流电阻,R3是可控硅的偏置电阻,防止可控硅被干扰信号误触发,R4和电容构成RC吸收回路用 ...

已经按照规格书上的电路进行搭建了,为什么感觉还是容易触发,导致晶闸管损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已经按照规格书上的电路进行搭建了,为什么感觉还是容易触发,导致晶闸管损坏的? ...

有问题另行开帖,说清楚情况,包括给出电路和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