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K22 烧录程序后运行异常

楼主(2011-11-11):
很奇怪的现象。仿真时一切运行都正常,一旦将程序烧录进去后再运行,感觉A/D结果就不对了。期间我把AD转换结果直接送显示没产生问题,AD测量是对的。我的显示是用口线接4位LED数码管显示,采用扫描方式。就是经过一个计算就不行了。哪位高人知道仿真和烧录程序运行有何去别?谢谢!在线等哦!

楼主:
没人回答!哈哈,问题找到了!仿真状态下,EEPROM的参数更新的问题!在编程时,需要将EEPROM擦除,即可!

网友A:
恭喜解决问题,但你也可以看看,你提的问题让其他人从哪来下手解答呢?

网友B:
EE和AD怎么干涉的呢?

楼主:
可以接着分享,我在EE内有一个算法,需要用到一些参数,在仿真时这些参数可以正确更新,但是一旦编程时这些初始化的参数没写入,那计算结果自然不对了。在编程时要想将EE擦空(编程设置),这样我就能判断出是初次上电使用的,程序执行参数初始化即可!所用问题解决!

网友A:
LZ的错误比较典型,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B:
可以接着分享,我在EE内有一个算法,需要用到一些参数,在仿真时这些参数可以正确更新,但是一旦编程时这些初始化的参数没写入,那计算结果自然不对了。在编程时要想将EE擦空(编程设置),这样我就能判断出是初次上 ...
引用 楼主:

想要判断初次上电?
这办法足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