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函数重入问题

楼主(2011-11-11):
PIC16 在中断和main主函数里面同时使用memset或者memcpy会出现cgpic.exe-应用程序错误的窗口

网友A:
一般来说,由于堆栈限制,PICC编译器不支持函数重入,但是PRO版本的编译器采取函数复制的方法可以允许同一个函数在主程序和中断中可同时使用。

楼主:
如果是中断和main里调用的是自己的写的简单的函数不会出现上面问题,可是如果调用memset或者memcpy之类的就会出现   已经郁闷了老半天了

楼主:
2# asspeed 如果是中断和main里调用的是自己的写的简单的函数不会出现上面问题,可是如果调用memset或者memcpy之类的就会出现   已经郁闷了老半天了

网友B:
PIC16上不支持这两个函数,也不支持重入,想重入只能自己用RAM模拟软堆栈

网友B:
PIC16上不支持这两个函数,也不支持重入,想重入只能自己用RAM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