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与CM8870应该如何连线才能正确解码DTMF信号?

楼主(2011-11-11):
请教各位,请问在解调DTMF信号时,仅把TC35I  EPN1、EPP1其中一音频信号引脚与CM8870通过104电容耦合这样接是否有误?能否解出正确的TDMF键值?
我单独用EPN1或EPP1引脚与8870耦合相连,STD端电平没有高有变化,若这样接行不通,那么若把EPP1、EPN1两脚同时与8870接,应该如何接?到底怎么接才行得通?谢谢各位了,这个问题咱们论坛里的ga2005遇到过,但是他没有说怎么解决的,随请各位老师帮忙!我的邮箱wangyh1989s@163.com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看看呢

网友A:
GSM模块的音频输出是差分制的,8870要接成差分输入,用电容耦合,然后正确的设置GSM模块的音量和8870的增益,TC35i的器件手册和音频设计文档要仔细阅读理解。

楼主:
thank you ,问题解决了,我改用双线输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