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帮我看看这个线性电源电路

楼主(2011-11-11):
大家看看帮我看看这个线性电源电路有啥缺点?主要是公司产品都有PI环,我对PI环有不了解,所以想通过这个电路先了解点,现在还没有加限流部分。正在考虑怎么限流。希望大家帮我指出这个电路的不足之处,还有PI环能起到作用吗?谢谢。

网友A:
根本不能工作的电路,不是简单的“不足”。

网友B:
TL431加一个调整管不就行了吗?
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TL431的接法就错了。:L真是该死。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纹波怎么样?明天带公司里去看看。

网友A:
4楼:
修改后的图正确,但我不知道是否会产生振荡。
不过,3楼说得很对,只用TL431就够了,不必使用OPA227这么高级这么贵的运放。

网友C:
原图中是不是有PI环节?

楼主:
其实是想根据这个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