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原理框图

楼主(2011-11-11):
我想请问一下:光敏二极管的原理框图中,ip后面的那一项Rf/(RfCps+1)是怎么得到的啊?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re LZ:

电流转换成电压,即 Vin = Ip [Rf || Zc] = Ip Rf / (Rf Cp s + 1)。所有存在这个“跨阻”( Rf / (Rf Cp s + 1))环节。

网友A:
另外,反馈环节是其反馈系数,即 Zc / (Zc + Rf) = 1 / (Rf Cp s + 1)。其中 Zc = 1 / (Cp s)。

楼主:
恩,反馈环节我知道,为什么Vin=Ip*(Rf//Zc)啊?这个我看不懂。

网友A:
to 4L:

考虑输入电压(忽略反馈)时需要令输出等于零(即Vo = 0),然后注入电流Ip所得电压就是输入端电压。

另外,需说明的是这个做法严格来说有点问题,因为输入和反馈的累加点是电流(并联反馈)。不过在开环增益非常大(理想为无穷)的条件下,其结果还是正确的。

网友B:
to 4L:

考虑输入电压(忽略反馈)时需要令输出等于零(即Vo = 0),然后注入电流Ip所得电压就是输入端电压。

另外,需说明的是这个做法严格来说有点问题,因为输入和反馈的累加点是电流(并联反馈)。不过在开环 ...
引用 网友A:
请教为啥要忽略反馈呢?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光敏二极管的原理框图中,ip后面的那一项Rf/(RfCps+1)是怎么得到的啊?请大家指点,谢谢

这个要注意一个事:放大器的a (s)是电压输入,而ip是电流,需要转换成电压才能在框图中进行“比较”——更具体一些,你更应该看看如何将ip转换成电压。

网友D:
通常的做法可以这样:先将ip和Cp用戴维南等效成电压源和内阻;1、然后用理想运放反相输入做(这是理想运放);2、当考虑实际增益a不是无穷大的时候就可以解出与下面框图等效的方程了。

网友A:
请教为啥要忽略反馈呢?
引用 网友B:

“分离变量”,基于叠压原理。

楼主:
是这样的,对吧?哈哈,感谢大家了,我终于懂了。:)

楼主:
通常的做法可以这样:先将ip和Cp用戴维南等效成电压源和内阻;1、然后用理想运放反相输入做(这是理想运放);2、当考虑实际增益a不是无穷大的时候就可以解出与下面框图等效的方程了。 ...
引用 网友D:

恩,我试了,这样也是用叠加定理得到的,谢谢你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