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68013A的E2PROM问题。

楼主(2011-11-11):
默认情况下(用的是USB2.0+FPGA开发板),开发板插到电脑上显示E2prom missing,后来我用资料自带的bulkloop固件下载到68013上,显示sample device。现在我按照开发文档第8章的EEPROM,把bulkloop的hex改成iic,首地址改成了0xC2。用资料自带的cypress程序中eeprom按钮把文件烧写进去,但是接到电脑上还是missing,是我的eeprom问题还是我的方法问题。
在线求高手。
或者给我发个能用的iic。
thank you。

楼主:
:sleepy:高手呢?都等很久了。。。

网友A:
显然是改错了。你去官网找一下说明。

网友B:
肯定是程序没有正确的烧进存储器里。

楼主:
该找的都找了。难道没人做这一块?

网友C:
我的也不行,我是2131的,hex2bix -f 0xb2 -i 转成iic后,不认

楼主:
6楼,你的首地址是0xb2吗?我的是0xc2;你的开发文档上写的0xb2?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首地址是0xb2吗?我的是0xc2;你的开发文档上写的0xb2?

网友C:
我的是2131的芯片,和你的不一样,所以是B2,你的是C2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哪出问题了,周围都查了,觉得没问题,上网查的和开发文档上一样的额,就是不行。。

网友D:
我也用的此开发板,将跳线连接e2prom和68013上,用cypress程序中eeprom按钮把文件烧写进去,重新断电在上电试试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难道没有人解决过吗?我现在只能每次下载到ram中,从来没有成功下载到eeprom过

网友F:
比较完整的命令:hex2bix -i -o xxx.iic xxx.hex -f 0xc2 -p 0xXXX -v 0xXXX [-m xxxx]
-f 0xc2 生成的iic文件第一个字节就是oxc2, 这就表示芯片上电后,将EEPROM中的code读到RAM中执行;
-p 0xXXX -v 0xXXX 大写的X表示你设备的PID和VID, 当USB设备被PC检测到D-,D+间有电压差时,USB就会把PID,VID给到PC,PC在INF文件中搜索对应的PID,VID inf文件, 当然inf文件中还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驱动程序yyy.sys, 然后.....设备和驱动配对起来了,同时写到注册表记录下来,下一次直接就认识你了.
建议上上cypress的论坛 上面的内容都有啦
个人体会 请高手拍砖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A0和A1地址给接上了是错误的。刚开始,SCL和SDA都不接,插上USB显示MISSING,开始接上SDA和SCL,然后下载vend.ax程序,(我LC64的eeprom用A2也行,高手求解)  value 0x0000  然后DIR改为out,先把默认hex biteB0 47 05 80 00 01 00的这个,按 vend reg按钮,重新插拔USB。
显示还是MISSING,然后下载vend.ax程序,value 0x0000  然后DIR改为out这时可以配置hex bite为C0模式了。。(C0 47 05 80 00 01 00)我的配置这个可以用。

网友G(2012-03-10):
能详解一下怎么进入C0 mode么?怎么得到8bytes的iic文件啊
14# clong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