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车载GPS导航仪电源

楼主(2011-11-11):
车载GPS导航仪电源,输入12V,输出5V/1.5A,使用DC-DC降压,实物图如下

楼主:
DCDC采用33063,这个芯片很便宜

楼主:
输入端很地道,用π型滤波

我的问题是Q1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用来快速关断Q3的,这个电源用料还可以。

楼主:
担心Q1,Q2有同时导通的危险,可能只有1us

网友A:
不用担心,只要电路正常,肯定不会同时导通的。

网友B:
5楼的担心很有道理。
可以肯定地说:Q1Q2必有“共同导通”存在。是否会烧毁Q1或Q2则是另一回事。

网友A:
从线路上分析,电压下降时,Q1的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Q1是截止的,电压上升时,Q2的基极电压高于发射极电压,Q2也是截止的,考虑到输出是容性负载,电压不突变,所以Q1 Q2应该有2个 "共同截止" 的时候。
但是我比较迷信张老师的权威,既然上面说了,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按照楼主的图纸中的R2 R3 Q1 Q2 搭了一个电路,R2我用的是2.2K的电阻,实际测试,当Q1 Q2就按图上那样时,输出电压等于12V,当基极电压为6V的时候,输出是6.68V,当基极电压是0V的时候,输出电压是0.68V。不过还没有挂一个等效电容,以及没有测试瞬态,瞬态只在大脑里面"仿真"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Q1 Q2应该有2个 "共同截止" 的时候。
具体情况还请张老师指点。

网友C:
当Q1的基极高于Q2的基极1.4V时就同时导通了。(好像不可能吧)

网友D:
时域仿真里带了器件的分布电容,不过这些其实都是相应速度问题,在这东西里并不是那么重要,扫描输入电压得到的结果是这玩意不会有同时导通的问题,不考虑电容特性的DC扫描得到的电流比这个还要小,uA级别的
供电12V,输入从0扫描到12,三极管使用的是BC550系列对管

网友E:
担心Q1,QG2有同时导通的危险,可能只有1us

试着分析:BJT不像MOS/IGBT管那样,开通时快,关断时慢。由因为电压为12V及R2的作用,Q1导通时本来电流就不大没有超过额定电流,此时就是Q2也导通的瞬间,直通电流也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值。
结论:没有必要担心。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您的模型搭建错了,R2的一端应该接在VF1那里,而且R2上要并1个电容,这是那个MOSFET的等效栅极电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请指点,哪一种情况下2管会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

楼主:
34063的内部框图

34063在工作时8脚有两个状态
1:导通状态,此时34063内部的T1,T2都导通,8脚电压应该=0.6V(现在三极管的Vbe压降一般认为是0.6V,而不是20年前教科书所说的0.7V),本人认为这样设计使用不尽合理,如果把8脚换到1脚应该更合理
2:截止状态,此时8脚应该是开集电极,8脚电压由外部电路决定

网友A:
这么看来,在2楼的图中,U1的第二脚应该接地。

楼上讨论的是开关控制部分,
但你5楼担心的是驱动部分,可以分开来讨论。
这种驱动我以前也用过,也像你一样担心过,那大概是10来年前的事情,记得当时仔细分析过,仿真过,而且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不会2管同时导通。
所以才在6楼给你肯定的回复。
但maychang大侠也在7楼说了 “Q1Q2必有“共同导通”存在。”
因此我又重新重视这个问题了,可别小看这个驱动电路,在大电流的场合至关重要。

楼主:
15楼说的有理,芯片的2脚确实接地,画漏了

我的疑问是导通时,8脚有0.6V,那么Q2的发射极电压有1.2V,这1.2V也太高了点,这样的设计算不算合理?

网友A:
合理啊,具体要看那个PMOS管的Vgs是多少V啊,
按现在1.2V的压降来计算的话是 12V-1.2V=11.08V,因为是Pmos,所以是-11.08V,这个电压足够PMOS饱和导通了!

网友F:
向大侠们学习!

楼主:
9435特性曲线如下图
Vgs>-2V时截止,Vgs<-3.2时饱和导通,Vgs在-3.2V~-2V之间可能处于放大状态

对应9345特性,Q2发射极电压<8.8V(12-3.2)时是导通的,Q2发射极电压>10V(12-2)时是截止的

34063的8脚从0.6V升到12的过程中必定经过8.8V和10V区间,
1:当8脚电压升到8.2V时(Q2发射极=8.2+0.6=8.8V),Q3进入放大区,此时Q1并不导通,因为Q1的基极电压低于Q1的发射极电压
2:当8脚电压升到9.4V时(Q2发射极=9.4+0.6=10V),Q3进入截止区,此时Q1还是不导通,因为Q1的基极电压还是低于Q1的发射极电压
3:当8脚电压升到11.4V时,Q2的发射极已到12V,此时Q1还是未导通,8脚电压继续升到12V,有意思,Q1始终没导通过

4:实际上当8脚电压上升时,Q2的发射极并不是立即上升,这样会使Q2进入半导通状态,如果Q2发射极上升实在太慢,使Q1的Vbe是正数,且大于某值,如0.6V,则Q1会导通,Q1一旦导通,将使Q2的发射极电压迅速拉高(这就是加速PMOS管截止的由来),所以Q1,Q2不会两个完全饱和同时导通,所以这个电路完全可靠完全的,我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大侠点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啊,看来你已经搞明白了,遗憾的是 maychang 老师没有回答 13楼 的问题。。。

网友G:
非常不错的技术贴,标记下哈。

楼主:
分析补充:
1:再仔细观察,电路中的D3没什么作用,D4作用不大
2:去掉Q1电路正常工作,只是波形稍差,差了1~2微秒(滞后)
3:把8脚与1脚连通也可正常工作,我本来是想降低8脚低电平的电压,但发现没效果,低电平还是0.6V,但这样连接后波形也变差,只差一点

请大侠们再提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