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转usb

楼主(2011-11-11):
项目中一直都是用上位机通过串口通信发送数据给单片机,现在由于pc机上的串口无法使用了,所以就加配了一根usb转串线连接单片机,连接后发现发送数据比以前慢了,而且上位机控制发送不同数据的切换速率太快的话还会出现上位机卡死的现象,不知道此问题是出在哪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换USB专串口ic 估计你现在用的是PL2303

网友B:
有些转换芯片不是很稳定,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不能发太快、速率也不能太高,否则转换芯片死机,要么上位机软件死机

网友C:
兼容性问题,换采用其它型号桥片的转接线试试,多试才能找到合适的,买的时候问清楚桥片的型号。

网友D:
我用过的只有FT232的稳定可靠,PL2303、CP2102神马的都不赇行。

楼主:
我用的还就是FT232的转接线结果还不行,是不是还可以通过设置来改变这一现象呢?难道只能开发个纯usb通信的吗?

网友E(2012-08-25):
串口通信都落后了,改用USB吧。

网友F:
说的好听点 我万事略懂...

网友G:
FT232很好用啊,115200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