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机原理

楼主(2011-11-11):
项目中想嵌入打印功能,已有hp打印墨盒,上面也有很多引脚,不知道该具体如何驱动控制他呢?

网友A:
“项目中想嵌入打印功能”
你的项目是打印机?
恐怕你的项目只能控制打印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控制墨盒。就算你能够控制墨盒,不需要控制移动打印头,不需要控制走纸?

网友B:
打印机它有固定的接口,串口 并口了,也有特定的协议 例如:ESC/POS

  很好做的啦!!

网友C:
楼上的好厉害哈,打印机,最会用,不会维护

网友D:
只有打印墨盒没什么用,难倒你要自制打印机?那可不是明智的想法,去买成品吧。

网友E(2013-06-19):
只有打印墨盒没什么用,难倒你要自制打印机?那可不是明智的想法,去买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