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一个管脚是20ma,,总的电流怎么是25ma啊

楼主(2011-11-11):
太小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最大是多少ma

网友A:
太小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看错了。

总电流应该在200mA左右

网友B:
没有看明白LZ在说什么?如果是实测,没有什么奇怪的呀。

楼主:
单个io口的驱动电流最大多少,,所有io的总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C:
总的电流不至于那么小吧?

网友B:
单个io口的驱动电流最大多少,,所有io的总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引用 楼主:

看看数据手册,不同型号参数也不尽一样。

网友D:
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E:
翻翻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