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出现怪现象?

楼主(2011-11-11):
//DMA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检测是否打开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
//配置DMA流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Disp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0x6801000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int32_t)480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传输完成是产生中断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使能DMA流IRQ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STM32F207  在FSMC 的SRAM 用显存,用DMA 的m2m 发送到FSMC LCD 出现上面情况。好像内容被放大了4倍,并出在B 单色灰度,HX8352 的显示芯片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不妥,LZ没说正确的是什么样?

从配置上看: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为什么DMA的目标和源的宽度不一致?

楼主:
谢谢香水城回复:
其实程序是都是用的Halfword; 搞不出来才试试byte. 做好了应该是最上面的那个样子,非常奇怪好像放大了一样。不用DMA什么都正常,用的就成下面那个样子。

楼主:
第一个图是未采用DMA方式,第二个是采用DMA方式,但有问题

网友A:
1)先少传送点数据看看什么效果
2)上电路图看看
3)检查一下SRAM和LCD的时序对不对,最好用示波器看。

楼主:
对比看上面错位,到达LCD 数据好像部分丢失。

楼主:
如果是时序不对的话,不采用DAM好像也要出错,实际上不采用DMA是正常的。香主还有没有其它可能,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时序不对的话,不采用DAM好像也要出错,实际上不采用DMA是正常的。香主还有没有其它可能,非常感谢
引用 楼主:

我前面提了3点,你不能只管最后1点呢,:$

楼主:
少传一点我试过,显示只有一部,并修改显存中的内容也会相应的变化,只是单色灰度的并错位。

楼主:
电路图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12楼的PDF打不开,请直接贴图片。

网友A:
如果是时序不对的话,不采用DAM好像也要出错,实际上不采用DMA是正常的。香主还有没有其它可能,非常感谢
引用 楼主:

采用DMA与不用DMA的区别是2次传送之间的时间缩短了,尤其你还用了FIFO和Burst模式,你需要研究一下你的LCD对2次传送之间的时间是否有要求。

网友B:
把电路图直接贴出来看看

网友C:
STM32F207  在FSMC 的SRAM 用显存,用DMA 的m2m 发送到FSMC LCD 出现上面情况。好像内容被放大了4倍,并出在B 单色灰度,HX8352 的显示芯片

请教:若正常正确情况下,STM32F207能直接驱动TFT显示屏吗?

楼主:
电路图明天再传。。。现在的主频是120M,用示波器看过数据量大了很多。下一步降频并仔细对比信号。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通过非DMA方式模拟,将数据源也就是SRAM显存指针设为8位(应该是16位)发送到LCD,就出现这个情况了,也就是说在用DMA方式时源数据按8位方式进行传输了。IS61LV25616   A0-A17 接 STM32 A0-A17 这个接法在16位传输时要不要地址移位按16位地址对齐。

楼主:
总算找到了
原来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现在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