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把探头正负都接在地 测的吗,若有干扰可能是大地线接的不好吧。我实验室的地线还有50hz的干扰呢。

哦,你测的是电路板的地啊,你测一下大地线试试, 或者测测电源地试试

楼主:
50Hz是电源的交流地 这个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的 关键是我的频率干扰不是50Hz的啊 是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B:
介绍一下你的电源

楼主:
电源是线性稳压电源,我觉得是交流接触器的影响!

网友C:
有波形图吗?

楼主:
暂时没有,是差模噪声干扰???不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差模干扰 好办

网友E:
地线没接好

楼主:
请问一般怎样解决啊